这个问题矛盾吗?

楼主(2007-09-03):
关于飞机为什么能飞我想在这里混都知道把,但是我不明白KT机的机翼并不符合那什么…定理,KT机翼是平翼那它哪里来的升力呢(3D不算),请高手回答。

网友A:
操纵面的作用可以等效为有效翼型

网友B:
只要动力足门板飞上天。

网友:
此原理是

迎角产生升力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没有搞清楚飞机为何会飞 ,

飞机会飞并不是因为有翼型, 而是因为用某种方式在一东西的两面产生压差就产生升力, 象克拉克Y这种常见翼型只不过效率高一些而已. 平板的效率比较低一些. 而且比较容易失速.

楼主不要小看飞机为何会飞的原理, 我估计在这里混的人能有1/3比较清楚地明白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就不错了.

网友C:
首先看看升力公式:
L=CL*1/2R*V^2*S
决定升力的除了升力系数还有来流速度和升力正投影面积。
来流速度是飞行时控制的,升力正投影面积都是飞机制作时确定的,升力系数的公式较为复杂,没有公式编辑器打不出来,但可以说的是它与翼型、展弦比、后略角和迎角都有关系,而其中对迎角的变化最为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纵面的作用可以等效为有效翼型

操作面要作用因该有用混控开襟翼才可以吧,可KT很少有人用襟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看升力公式:

L=CL*1/2R*V^2*S

决定升力的除了升力系数还有来流速度和升力正投影面积。

来流速度是飞行时控制的,升力正投影面积都是飞机制作时确定的,升力系数的公式较为复杂,没有公式编辑器打不出 ...

可以看出KT并不是很好控制的,并不适合入门,对吗

网友:
迎角产生升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出KT并不是很好控制的,并不适合入门,对吗

也不一定,这要看个人习惯和飞机的设计,现在的KT一般机翼面积很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没有翼型的问题。

网友:
升舵可使飞机抬头, 抬头可使机翼产生迎角, 平板翼型在有迎角时产生升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动力足门板飞上天。

如果光靠动力,那岂不是成导弹了?

网友:
上海玩板式KT机的,都是用来吊机的,本来就是飞机失速状态,翼不翼型无所谓,只要容易制作,容易吊就行。

网友:
现在动力强,门板都能飞上天,要讲原理,飞老头子飞的滑翔机算了,开车还烧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滑翔机版看看都是什么人玩就不会这样想了,可以说都是些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平板其实也是一种翼型,可以算对称翼型,0升力迎角为0度(不对称翼型一般为负),不过升力系数和升阻比都比较小。

网友:
感觉玩KT板的失速.吊机,全部因为靠动力在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