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奇怪的失控问题

楼主(2007-09-03):
先开控,再开接收机,有时候会收不到信号,插拔一下接收机晶体,就可以了,使用半分钟左右,又会失控,很有规律,是否是晶体损坏

网友A:
换一对晶体试试,可能是晶体损坏,也可能是晶体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B:
换发射机和接收机

楼主:
不能动不动就换设备吧,我还在找原因呢,因为这套设备以前用有刷的时候都是正常的

楼主:
晚上又试了下,发现发射机天线拉一半的时候一切正常,不拉或全拉都不稳定,是在室内。改天到室外试试

网友C:
摸索着前进!

网友D:
是什么控

楼主:
蓝宇模型配的那种控,另外,发射机电压还有9V多,应该不低吧,我以前12V满的时候不拉天线都没问题的,同样是室内
昨晚在开机状态下测电池电压,发现天线拉到一定长度的时候电压最大,这个也是不会失控时的天线长度,不拉或全拉天线时的电压比这个都要低一些

网友E:
高频头出问题也有这现象

楼主:
很复杂,不打算继续研究了,也许是摔机后接收机偏频了,最近也没时间玩,过段时间买天地飞6A了。

网友F:
换晶体看看咯

楼主:
27M的晶体不好配,晶体这东西很容易坏吗

网友D:
老兄在用27M,建议你换控改72M或35、40等,27干扰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