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频和倍频的疑问

楼主(2007-09-03):
对于 接收+455KHZ=发射
或者 接收*N+455KHZ=发射

这两类设备,各有什么优缺点,为什么要采用倍频

网友:
不明白,坐着等高手解释

网友A:
因为受加工工艺限制,晶体的基波谐振频率最高一般不超过30MHz,为了适应40MHz、72MHz频率的应用,需要使用倍频,既:接收*N+455KHZ=发射,也有:接收*N-455KHZ=发射。对于使用者来说:接收+455KHZ=发射 和 接收*N+455KHZ=发射,是一样的。

网友B:
那一般40M和72M设备,N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受加工工艺限制,晶体的基波谐振频率最高一般不超过30MHz,为了适应40MHz、72MHz频率的应用,需要使用倍频,既:接收*N+455KHZ=发射,也有:接收*N-455KHZ=发射。对于使用者来说:接收+455KHZ=发射 和 接收 ...

那按照最高30MMHZ,发射电路也多采用倍频电路,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学习了,

同上

网友:
FM发射电路一般采用倍频电路,而接受电路一般不采用,有一个原因:频点带宽,一般的晶体如直接作为单频点振荡电路,配装的变容二极管将造成频点的带宽不够,如直接使用40.615的晶体,其频点带宽可能只有2KHZ,接收机在如此窄的频率带宽上很难解出有效信号;而采用倍频电路就很容易做到,比如40.615的高频电路,采用13.538333的晶体和变容二极管,经过三倍频后,带宽很容易做到4KHZ,接收电路很容易就解出有效信号;一般相邻频点差为10KHZ,4KHZ的带宽既不会造成相邻频点干扰,也容易解出有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般40M和72M设备,N是多少

一般兼容futaba的72MHz设备,发射N是5,既14.xxMHz,接收N是3,既24~25MHz。40MHz设备我没有,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