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请教~~加速度

楼主(2007-09-03):
我有个玩具艇双380电机7.2V 1800MA请问大家在不改电机的情况下加大电池电压容量能提高多少的速度,请问我应该配多大的电池呀!?~~~~~~~~~~~~谢谢

网友A:
假设

用7.2V电能跑7.2M/S  速度,那么用9.6V电就可以上9.6M/S 速度 理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7.2V电能跑7.2M/S  速度,那么用9.6V电就可以上9.6M/S 速度 理论上

用30v电能跑30m/s   破百了!
船也破了!

网友:
抱着船  大声唱一遍 瞿颖 的《加速度》 就可以了

网友:
8.4V的即可,最最高上到9.6 不能再上了

网友:
问你的船多长?如果超过600MM的用380有刷马达,用什么电池多少V都都跑不超过30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船72MM,哪应该用什么样的配制能跑到60~70呀?!(我的船可是塑料的呀)

网友:
塑料的怎么了
照样可以上70
别小瞧了你的塑料啊

网友:
原配的电机估计不是什么好东西,消耗不了多大的电流,所以加容量估计提升不大,建议升电压,最好还是通通换了搞无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