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怎样打出底面平整的孔

楼主(2007-09-04):
需要打几个 孔径12 底面是平的孔
可是用钻头打底面是凹的 用键槽铣刀打的话 底下又是突出的
想不出办法了
请问大家有这样的钻头吗 或者用其他什么方法 多谢

网友:
自己磨平钻头。键槽铣刀铣底面是突的?

楼主:
键槽铣刀 如果用来打孔的话 打出的孔底面是突出的

楼主:
自己磨钻头 手艺不到家啊
也不知道应该磨怎样的角度

网友:
用直铰刀不就行啦……

楼主:
直铰刀 是什么样子的 我去买买看

楼主:
不是直柄绞刀吧  那个我有 但是绞刀没有向下的切削刃啊

网友A:
 建议:先用钻头打到深度,再用铣刀把锥孔铣平.

楼主:
多谢大家 我再试试看

网友:
你用的可能不是键槽铣刀。

网友:
我自己没试过,不过出几个主意。

一种是用两刃端铣刀代替钻头,可以先用钻头打孔,后用端铣刀修一下底。

另一种是用小直径的端铣刀,如10mm,然后上数铣加工出12mm的孔。

网友:
上镗床!哈哈,开个玩笑,孔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钻头打到深度,再用铣刀把锥孔铣平.

我也这么想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本来我也是先用钻头打空 然后用铣刀铣 但是无论是立铣刀还是键槽铣刀的底面都不是平的
只好把立铣刀的底面磨平 然后再重新磨出刃角

网友B:
用小口径铣刀来回搞不就得了

网友:
需要打几个 孔径12 底面是平的孔

是什么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钻头打到深度,再用铣刀把锥孔铣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口径铣刀来回搞不就得了

小铣刀来回搞
我这又不是数控铣 用手能搞出园来 I服了YOU

在45钢上打

网友C:
磨一把平底钻 不就搞顶吗 先用11。8的钻头打 再用12的钻头 磨成 平底 再打

网友D:
机械高手.

网友E(2012-04-21):
磨平底钻头并不难

网友F:
挖坟的真多 很好奇楼主这种完全平底的孔什么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