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刷锅的调整

楼主(2007-09-04):
原来lama老是刷锅,不会调,借来一个游标卡尺,一切ok
帮朋友修的v4
球头扣标准长度2.46cm,调好不能变动,有双桨用说明书上的方法调好
纤维胶带包桨
好了,金刚不坏之桨

楼主:
支杆掉了橡皮头,ab胶搞定
v4他怎么这么稳?真如esk说的,重新进行了优化设计?
看这里,这么短的舵机连杆,舵面反应肯定迟钝,加上调好了球头扣、双桨,随便一台都可以稳稳的悬停了
好个新瓶装旧酒

网友A:
LAMA现在被我调得很好飞,非常稳定!但是就是觉得飞行时间不够长~

楼主:
打错了,球头扣标准长度2.36cm

网友B:
我的V4上桨转速慢除了双桨的问题,还可能是那里问题?
我的机子很不听话,是不是生产厂家不一样,质量有差异呀?

网友C(2007-10-13):
学习了,这就去借游标卡尺

网友D(2007-11-20):
发现一个问题,长度不合适会产生双桨的情况,所以楼主说的固定此长度,还不一定能成功

楼主:
长度不合适?哪个部件的长度?

网友E:
跟LZ学了不少,也用了不少。谢谢咯
那个“加上调好了球头扣” 怎么调球头扣?

网友D:
我的机调后,出现双桨,如果调到一定的位置,会消除双桨

楼主:
17楼,图一就是调球头扣

楼主:
18楼,现在的新产品是长度2.25cm,原来的2.36cm要多旋紧一圈就可。

网友F:
我刚才量了一下,果然是2。25哦
我完全是用眼睛看上悬翼和平衡杆来调整的,没想到被我蒙对了

楼主:
呵呵,有游标卡尺就方便了

网友G:
我都基本放到外侧第2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