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动飞机大都不用塑料机身?(航箭、蓝宇有)

楼主(2007-09-04):
我玩了几个月的电动飞机,发现大都数都是泡沫的,塑料机身不多(初级机型不算),现我有2个,一个是航箭的“挑战者”小F3A,另一个是蓝宇的“TW-742”小电滑,这2款飞机的机身很是牢固,工程塑料就是好经摔,飞上几百个起落都没问题,但据说都是老款了,为什么多数厂家不推广这种材料呢?就算重量重了那么几克,现在有的是大电机(也不贵),还在乎这点克数吗?航箭的“挑战者”,我改成无刷的了,电机与机头用螺丝连接很是牢固,因为是工程塑料,决不会有其他模友遇到的机头被拉掉的问题。

网友:
偶对楼主提出的问题也有同感

网友:
开模是个大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塑料的比泡沫的要贵,产家要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塑料的比泡沫的要贵,产家要降低成本.

是的!!!开个模要几千上万!!

网友:
发泡泡沫的,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好像可以用玻璃钢模具降低成本

塑料的开个模 工程巨大,要用模具钢

楼主:
我就是学模具的,这个不难啊,精度要求并不是很高(我学的是制造精密商品,精度要求是一根头发丝的一千分之一),价格可能稍高一点点,但分摊到每件商品多不了多少,我情愿加些钱,这些模型飞机甚至能玩上几年都不会坏,多好啊。

网友B:
几年不坏,那飞机还卖给谁呀?玩航模有不象玩麻将那么多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年不坏,那飞机还卖给谁呀?玩航模有不象玩麻将那么多人!

估计就是这个道理了,呵呵,让你一炸就烂,一烂就再买

网友:
也许就是模具费用要高些吧,另外塑胶的变形量会大很多的,你不想买来就一个变形的主翼在空中乱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这个道理了,呵呵,让你一炸就烂,一烂就再买

我觉得主要是,考虑成本,重量,强度 ,工艺几个个方面,最后综合而定的!~

网友:
最主要是模具费,一架好的飞机,不是一个模就能做好,反反复复的测试,调整.这样下来,一个产品,往往是要十多套模.成本可想而知.能做泡沫机,已经很花销了.

网友:
  一架飞机飞几年.

网友:
老B一架飞机飞几次就收藏了,

楼主:
两者模具花费差的不是很多,且塑料机身也不易变形(机翼还是泡沫的),可能就是太耐摔了,这是个大缺点,对厂家来说。

网友D:
塑料的机身还得用碳纤管在里面固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的机身还得用碳纤管在里面固定吧?!

用硬的工程料作骨架,很坚固,比泡沫、轻木强得多,重量也不重。
我以前是材料系的,其实国内外有很多塑料或复合材料非常好,又轻又坚固,有的强度甚至超过钢材,其实这些材料只要掌握配方,成本都差不多,不贵的,有重量轻、结实、不易变型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