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来问下大家的脚架和铝管是怎么结合的?(已解决)

楼主(2007-09-04):
很头痛这个铝管和脚架的连接。
两者结合很紧密,但是铝管表面太光滑,一碰就转了,我用502也只能抹在外面,起不到固定的作用,落地一碰,又转了。
怎么才能使它们牢固的结合呢?难道要在铝管上打孔装螺丝?

网友A:
脚架上面不是有个小孔吗,用个自攻螺丝拧进去顶住铝管就好了

网友B:
弄点螺丝胶上去也行....

网友C:
502 根本粘不住亮金属 还是粘得牢吧
最好用螺丝,2楼说法

网友D:
学我用喷枪的气管来固定,用八个各固定脚架四个脚,就可以了!肯定稳!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用美工刀打孔并上螺丝。

网友E:
两边套上硅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