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控可用来飞KTSU27吗

楼主(2007-09-04):
LAMA控可用来飞KTSU27吗
要配个啥牌的接收啊

网友A:
你的机做好了吗???发图看看

网友B:
LAMA的控就是一般的四通道控,随便配一个接收都可以,只要晶体频率对就可以了。不过距离不敢保证:)

网友C:
 买一个好的控吧,除非以后不飞了

网友D:
我就是用LAMA V3 的控,配ESKY的接收,飞J3机.
距离上我觉得能够满足我的需要

楼主:
原帖由
just998
于 2007-9-4 16:37 发表
你的机做好了吗???发图看看
没呢:loveliness: 连LAMA都没收到呢,先了解下呀,
俺是新手花钱少才是乐趣 太多就变负担了呀
打算从LAMA和SU27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