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7-09-04):
我是菜鸟!
玩的是688
为什么我发现,打升浆舵的时候,向位器会动,从而影响到螺距!
而且从侧面看日字框是平的,转一圈再看就不是平的了
这是啥问题啊!大大们!

网友:
晕~~~正常现象;
可变螺距的直机吗,螺距是随油门变化的耶~~~

楼主:
升降舵啊!
不是动油门!
晕!

网友:
升降舵不是油门吗?我也是688NO1型。

楼主:
晕!!
不说升降了!
说前后舵!
就是前后舵的时候,那个向位器会上小小幅度的动!
影响螺距!

网友:
没有飞688,等答案!

楼主:
还是么人来告诉我!
看来只有换个十字盘,换个向位器看看了!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先确定下机械部分是否正常。各连杆长度是否合适!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不要瞎换东西。多查一下控设置对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
玩的是688
为什么我发现,打升浆舵的时候,向位器会动,从而影响到螺距!
而且从侧面看日字框是平的,转一圈再看就不是平的了
这是啥问题啊!大大们!

不知道你是什么遥控,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的遥控设定了混控?仔细阅读遥控器说明书,先排除这个可能再说。

楼主:
已经搞定!
原来是舵机一致性不好!
调节了下比例,搞定了!
看来这东西还得自己慢慢研究啊!

网友:
搞掂也帮顶

我无水可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