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用136的接收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07-09-04):
RT,136好像是油直的,146是电直的。如果排除136比146重10g的问题的话,应该是136好些了?

网友A:
136HP接收范围 500米
146IP接收范围  300米

136F是PPM的,飞电直比较容易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6HP接收范围 500米
146IP接收范围  300米

136F是PPM的,飞电直比较容易受干扰。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也用过115,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6HP接收范围 500米
146IP接收范围  300米

136F是PPM的,飞电直比较容易受干扰。

哦,那就是如果用136HP的话,就肯定比146IP好了嘛~ 收到,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就是如果用136HP的话,就肯定比146IP好了嘛~ 收到,谢了。

但136HP重不少。适合油直或大暴龙。。。。小电直的话,146IP是最好选择了,这么小的飞机也不可能飞300米以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136HP重不少。适合油直或大暴龙。。。。小电直的话,146IP是最好选择了,这么小的飞机也不可能飞300米以外。

重不少啊?不是10g么?另外听卖家说146IP容易坏,应该不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不少啊?不是10g么?另外听卖家说146IP容易坏,应该不是吧?

146IP容易坏?没听说过.
10多克对小电直来说,也显得很重要.

网友(2007-11-21):
商家说的话从来不要信!什么对他有利润他说什么好。

网友:
学习了,顶楼上的,商家木有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