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舵都有哪些原因?

楼主(2007-09-04):
塑料机701PCM控也会跳舵,除了
电机
线离接受太近实在找不出别的毛病,难道是设备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接收机天线可能松了或者断了或者晶体松了或者RP有问题

网友B:
1.原来不跳现在跳了就检查:换舵机看舵机是否跳,机身布线或设备有调过的地方.马达的消火花干扰
2.买来用就跳的请检查:换遥控/接收试看,检查换舵机试,如果都不行就是机的设计不良/装配不良造成干扰!

网友C:
跳来跳去搞不掂就直接上2.4G
哈哈.

网友D:
楼主什么机啊?
检查机身的金属部件之间连接哪里有松动,震动摩擦会干扰.特别是尾支撑杆什么的和机身接触
亲身经历,

楼主:
37#都是塑料的呀,说到有松动的就是电调线的几处焊接了,接触不太好要用手动动,可能就是这有问题了。
因为每次焊时都特别不粘,焊了特容易掉,有什么窍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