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手改装玩具船!!!!!老鸟帮忙啊!

楼主(2007-09-04):
本人手里有一条玩具级别的船,电池7.2V 1800MAH,电机不是540,就是550(比一号电池大点)单电机,船体是塑料的.640MM长,我改装了 ,舵机用的995大力舵机,电调用的50A的车用电调,(是不是小啊),昨天实验了一下,跑不快,,请大家,帮帮忙,怎么样改,可以让它达到它的最快速度,怎么样改省钱省力???? 谢谢了

网友A:
电池最好换了,换成9.6左右的合适,桨你换了吗?最好也换了,不过建议你一项一项换,换一项试一下,看有没有效果。然后再定下一步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最好换了,换成9.6左右的合适,桨你换了吗?最好也换了,不过建议你一项一项换,换一项试一下,看有没有效果。然后再定下一步的方向。

我要是把电池换9.6的,接受和电调不会烧掉吗?还有浆要换多大的啊?谢谢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项一项换,找出最佳组合

网友:
一般说来550电机用9.6V基本合适,再大就要小心了,电调原来是多大电压呢?50A应该也能承受。如果有船用的,最好用专用的,要不就用安全套包一下,免得进水你后悔。浆你该用全浸的吧,我猜你的桨是在船底下对吗,不在船尾后面。那就用全浸,用直径3.2-3.6CM左右的先试试,大小范围是2毫米。要是有图,发上来,这里有的是高手,行家一看就知道有没有啊!

楼主:
好的,我明天上图

楼主:
图来了,老鸟帮看看??

大家帮看看,这船适合跑快吗??最快可以跑???

原来的接收

自己改的995舵机,是不是大了

原来的电机

原来的电池7.2V1800毫安的

我的电调

壳没了,不知道多大的,好象是50的,大家看看管子的型号??

楼主:
还有呢,大家继续看

电机和5号电池的对比,看看是多大的电机

桨和舵

电机的长度

典籍的直径

桨的直径
哦对了,补充一点,我的电调上有可以并联的管子焊口,是不是加上两个管子,就可以加大电调的前进功率啊???

网友:
我的建议,1。电机加水冷,2。电调不行,一定要换掉。3。电池在串两节以上,至于最多能加多少,看你的电机和电调的耐受力,如果冷却效果好,加到14伏也不一定不行。4。联轴器也不行,也要换掉,5。接受没见过你这样的,不过也建议换掉。桨和轴能凑合用。楼主你是玩油的吧,偷窥到你的两个机机了,什么机?上照片

网友:
11楼说的有道理,这船大,可以换更多的电池组,电机一定要加水冷,要不就是“烧鸡”了。我估计你轴系也要重新装,你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北京的吗?

网友:
这个是我的学习贴,哈哈,期待更多机会,图文并茂

楼主:
我是辽宁的,我是搞坦克模型的,最近做坦克有点闹心了,

所以换换口味,也学学大家,玩玩船,还有,11楼大哥,电调要多大的?,连轴器是不是要换金属的,电机和电调,我都要加水冷吗?接受已经换了,那块是它自带的,(你看到的发动机,是压燃的,是我10年前的,最近翻东西找出来的.我已经有好几年没玩模型了,都退步了) 哦对拉,大家可不可以帮我看看,那电调是多大的,我接触电的很少,不太懂,谢谢了
!!!!!!!!!!

楼主:
哦对了,补充一点,电调的管子型号是,60N03

网友:
自带的那个是5V继电器开关电路板
电调并管子,拓流量就行,电压要自己试了,说大了你烧 说小了又闲慢  呵呵
想要刺激的就换吧,轴,桨,电机,舵   如果不想玩速度的,就随便了

网友A:
难到是沈阳的朋友?我对沈阳人有好感。还有,那连轴器当然是金属的,有卖的,也有人订做,要看具体尺寸和配合的轴,11楼说你要换电调,我想他的意思是要船专用的防水电调,那就安心多了,而且旧的你连参数都说不出来,万一一接电把其他装备搞完蛋那就不好了。7.2V的电池有些小,换成9.6的合适。既然是玩坦克的朋友,那好了,以后咱们俩多联系,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我有一个玩具坦克,很不错,没舍得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到是沈阳的朋友?我对沈阳人有好感。还有,那连轴器当然是金属的,有卖的,也有人订做,要看具体尺寸和配合的轴,11楼说你要换电调,我想他的意思是要船专用的防水电调,那就安心多了,而且旧的你连参数都说不 ...

我是辽阳的.离沈阳不远,我也就是想先玩玩,先不要那么专业,还没学会走就要跑,肯定不行的,喜欢坦克的话,就到履带区,看看我的2米长金属大块头把,欢迎拍砖

网友:
看过你在履带区的贴子了,我回过,很不错。还没完工就玩腻了?改船可没你做坦克过瘾,我是没那手艺才买个玩具坦克回来玩,羡慕死你了。你那船要是不打算大手术,那就有什么上什么,都用现成的也行,不过要加水冷,凭你的手工,自己做是没问题的,电池最好大一点,9.6的合适,先用小的跑,觉得不好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