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改数控的问题

楼主(2007-09-04):
还是问华飞车床的问题。不介意吧 。D210,想买来改数控,好不好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问华飞车床的问题。不介意吧 。D210,想买来改数控,好不好改啊?

我是难改,专家说:好改

网友:
改数控有点难度,改数显就简单啦

网友B:
车改数控比铣改数控要难:1、数控车没有现成可用软件;2、车一个稍复杂点的工件需多把刀才能完成,换刀对刀对精度影响很大。而数控铣有现成的可用软件,如MACH等,四轴数控铣已可完成车床的相当的部分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改数控比铣改数控要难:1、数控车没有现成可用软件;
指正一下:MACH2 和MACH3都带有数控车功能   叫MACH2TURN 和MACH3TURN 你没看到MACH软件安装后在桌面上会有3个图标,其中一个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难改,专家说:好改

对每一款车床来说,专家说好改,我说难

网友C:
MACH 有专门针对车床的,叫做“MACH 3 TURN”
车床改CNC需要换丝杠,改为滚珠丝杆。
好处是可以拆掉挂轮机构了!中拖板也不需要了。
加工速度很快,尤其是加工该死的螺纹,效率出奇的高!
而且不需要偏转小拖板也可以车锥面,圆球,等等曲线。

麻烦的地方在于刀,刀不好,走刀的时候会出问题。比如振动或抗弯工件,甚至断刀。

结论是,我的小车床等步进电机到货立即改CNC。一起努力吧!

网友:
等你們改了,吸收經驗,我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CH 有专门针对车床的,叫做“MACH 3 TURN”
车床改CNC需要换丝杠,改为滚珠丝杆。
好处是可以拆掉挂轮机构了!中拖板也不需要了。
加工速度很快,尤其是加工该死的螺纹,效率出奇的高!
而且不需要偏转小 ...

加工速度很快,尤其是加工该死的螺纹,效率出奇的高!
使用MACH做罗纹,需要什么特殊附件吗?比如主轴编码器。。

我一直对于这个有疑问,又看不懂MACH的英文网站。
高手指教一下啊!

网友:
车螺纹主轴一定要加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CH 有专门针对车床的,叫做“MACH 3 TURN”
车床改CNC需要换丝杠,改为滚珠丝杆。
好处是可以拆掉挂轮机构了!中拖板也不需要了。
加工速度很快,尤其是加工该死的螺纹,效率出奇的高!
而且不需要偏转小 ...

你也改车床啊?好啊,教我怎么改

网友D:
我正在研究主轴加编码器的问题,X Z轴都做好了

网友:
改是好改  麻烦  要换  很多东东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我认为车改数控意义不大,或许MACH可以提供车床数控的相关驱动,但有一点车床是难以改变的:就是必须用多把刀去完成一个稍复杂的工件的车削任务。以车一个二级台阶、有槽、有外锣纹、内孔的一条两级轴为例,这对于一个普通车工来说不算难的活,但车削这个工件须有五把刀:左90度刀、右90度度刀、切槽刀、V形锣纹刀、内圆刀。即使用数控驱动也要换刀、对刀五次,如果没有精确的对刀手段,这工件的精度何在?在业余条件下,用普通车床改成数控我相信要改成有自动换刀的刀库装置难度甚大。我的观点是:车改数控不如铣改数控来得实际,以一台四轴数控铣为例,如不考虑加工效率、通常可用一把V形铣刀完成大部分的任务,即使是换刀对刀也比车简单的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研究主轴加编码器的问题,X Z轴都做好了

主軸加上原點訊號便可以了,主軸轉速可以獨立控制,但換刀的結構改裝比較困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軸加上原點訊號便可以了,主軸轉速可以獨立控制,但換刀的結構改裝比較困難,

可否详细说说,

网友:
是朋友用mach改装旧cnc车床的经验,他已改装了数合数控车床的旧控制系统,车床的两轴和主轴编码都不难,只要主轴每转一圈便输出一个讯号给回mach,编码器自制也很简单,主轴的转速手动控制也没问题,最困难是换刀的装置,要重新制做比较困难,

楼主:
什么是编码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编码器啊

拆开鼠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编码器啊

有编码器可组成加工进程的闭环控制。

网友F:
其实没什么好奇怪,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没什么好奇怪,希望大家多交流。

检知并回馈主轴转速至伺服控制单元,使cnc车床切削螺纹时,主轴转速能与进给率一致。

网友:
编码器簡單很多只有光電開關和有凹位的轉盤,自製也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