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扫齿舵机做寻机报警器!我的详细做法!

楼主(2007-09-04):
简述:
    (1):去除所有传动,外壳,将电件全部保留。
    (2):去除电机2根线,将有源蜂鸣器接入,注意正负极。去除电机。
    (3):如用3V蜂鸣器,可串入2只2极管,如5V的可以不用。
    (4):将陀机线插入空道上,开机,调陀机上的电位器,使其受控于对应的遥控器通道,扳动对应遥控杆,报警器响!
    (5):调好之后将电位器用胶锁定,将几克重的电器用透明胶带缠成一团,注意不要短路。
    (6):FU6EXHP,可插入5通道,用控上的感度开关控制。
机机飞丢,去到丢失方向,打开(扳动遥杆)感度开关,即可听到清脆的报警声!感觉好极了!!

网友:
好主意,能上个图给大家看就更好了~~~

网友:
呵呵,好主意,手头刚好有一大把坏了的微舵

网友A:
声音不是很大,远点还听不见,不过比没声音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不是很大,远点还听不见,不过比没声音强

把声音搞大,也容易呀,加2极放大,用机机的主电源带,可以赛过警车的报警声!

网友:
我的电动飞机在高空倒飞的过程中电池掉了怎么办啊?

网友:
上个图把!

网友:
好办法,搞个蜂鸣器!!!

网友:
不建议直接使用用这个方案。
一般炸机的时候,都把机身上的电源开关装成自动关闭式的。就是向前拨是关闭,向后拨是打开接收机电源,炸机的时候几乎能保证每次都是自动关闭电源的,这样能保证万一掉在小水坑什么的时候,能尽量地保护接收机和舵机什么的电子设备。
如果飞行场地没有水坑什么的话,那还是值得考虑这样装的。

网友:
我的飞行场地有很多大高草,飞机经常钻进草丛
有能力的推荐用这个
http://www.mx3g.com/thread-8326-1-1.html
我一直在用,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