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转爽,手痒难忍!自制压力开关

楼主(2007-09-04):
自制压力开关,外形直径20mm

注意图中的薄膜材料!!!试了很多种,最后才找到这种完全符合设计要求的它,耐水耐油粘结性好!

用于液体的内压感知!既---液体压力升高,液压通过薄膜触发弹片,接通电源。
这可是大牙的专利设计哟!

网友A:
是不是那种 .............套套
如何调整合适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种 .............套套

是那种........套套
天气转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种 .............套套
如何调整合适的压力?

什么都逃不出内行的法眼!
调整方法太简单了:膜的张力大,触发压力就大,反之亦然!

网友A:
佳作!建议使用经过“拉伸、扩张、酸碱”综合性老化台试验品。一者增抗疲劳能力;二者耐酸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佳作!建议使用经过“拉伸、扩张、酸碱”综合性老化台试验品。一者增抗疲劳能力;二者耐酸碱。

三者节约,还能用的东西不要乱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佳作!建议使用经过“拉伸、扩张、酸碱”综合性老化台试验品。一者增抗疲劳能力;二者耐酸碱。

套套的抗疲劳试验,出厂时就做过了!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该产品所承受的疲劳极限,将超过任何机械运动!并且,该产品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潮湿,闷热,PH值也不稳定,同时,它的质量,将直接导致另一件产品的生产!
因此,任何使用该产品的用户,无需为它的质量担心!不管它用在何处。

网友B:
 我儿子的压力指示器。

好低的气压,要下雨了!

气压回升了!

网友:
为了防生锈.请洗清后再用

网友:
  庆祝大牙先生重新开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儿子的压力指示器。 好低的气压,要下雨了!
气压回升了!

好样的!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网友:
真用过了?????

网友:
温度计而已

引用 网友B:
 我儿子的压力指示器。

好低的气压,要下雨了!

气压回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儿子的压力指示器。

好低的气压,要下雨了!

气压回升了!

晒粮食时看看,肯定比气象局的预报还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