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GV-1用舵机有三种说法

楼主(2007-09-04):
请同好指点一下:
1.
舵机
速度越快越好;
2.GV-1 反应速度 20MS(0.20S),只要比它快就行,太快也浪费;
3.GV-1 不要求数码舵机.
那种说法对,真郁闷 拜托高手们解释一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我没用过GV-1,听说GV-1没有数字舵机的模式,即使使用了数字舵机也是输出模拟信号的

网友C:
太快的舵机化油器也不一定反映得过来呀,我的GV1还没有开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