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版尾驱动齿轮轴承座!

楼主(2007-09-05):
尾驱动齿轮的转速很高,达到10000-15000rpm.在这样的转速下,如果安装不好上下轴承座轻微的偏心都会令轴承转动不顺畅并且寿命大减,为此我重新设计了尾驱动齿轮轴承座,将其改为一体的结构,从而达到了该目的,重量只增加了1.6g。实际飞行主桨的顺畅度又有了大幅度提高。基本不受安装精度的影响。
缺点是必须将尾驱动齿轮轴上的齿轮和下方轴承拆去,然后再组装.过程比较麻烦.但装好后你就知道好处在哪里了.

网友:
在什么机上用?

网友A:
 不过上下连接部分能不能再做偷轻?

网友B:
主轴也应该采用这一方法!!!

网友:
好东西,勉强看懂了,但还是要把机子拿出来对照才能全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上下连接部分能不能再做偷轻?

可以,但成本又要增加不少.

网友:
批量生产,造福 模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也应该采用这一方法!!!

成本太高!!!
制作是没有问题,但没有人买。

网友:
好! 主轴的可以串上主轴再紧固螺丝

网友C:
理论上这样的结构确实定位精度要高些         毕竟那两孔是一次性加工出来滴~~

网友:
没看到淘宝上架啊   这个俺先做小白好了

螺丝还是要用M2x30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这样的结构确实定位精度要高些         毕竟那两孔是一次性加工出来滴~~

网友:
线切割还是CNC的

网友:
试起来在说

网友:
 先出淘宝链接把...

网友:
预订一个

再预订一个大轴承座第三版

网友:
刚装上测试版...轻轻一转,大桨就转10几圈,爽!谁用谁知道~

网友:
下次见面时就把那你个抢了

网友D:
这个东西要是做在主轴轴承上意义就更大了,尾轴更换不方便,所以还不太科学

网友:
尾轴也很关键的,我就曾为尾轴那两个轴承座的同心问题烦了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要是做在主轴轴承上意义就更大了,尾轴更换不方便,所以还不太科学

如此高的同心度,更换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轴承寿命大幅度延长.现在要考虑皮带轮的耐用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要是做在主轴轴承上意义就更大了,尾轴更换不方便,所以还不太科学

主轴调整同心度还不是太麻烦。
尾传动轴就非常难调了。。。

网友:
冰人有无留件比我

网友:
劳动人民的智慧真是了得

帮顶

网友:
无啦,试用版已经全部装上。。。

网友:
看图片好像是铸造以后加工的,这样的话成本的确是很高啊。

网友:
睇来无我的份了试用

网友(2007-10-27):
冰大,你的这个成果有道理的,可以给我用用吗?

网友:
冰大,这个东西还有没有?

网友:
只是吊大伙胃口,无法一亲芳泽呀。

网友:
量产了么?我要买!记着,是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