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乐科lama v4工艺的一点建议

楼主(2007-09-05):
1 起落架

我没有统计过这个机机起落架断裂的具体情况,不过根据我的观察,我估计,大部分人应该和我一样,丛起落架左后处断裂。为什么这么说呢?观察可见:起落架前部的两处支点直接与底板相连,强度应该是够的。而后两处支点结构不同,在结合部稍外的地方钻出了螺孔,为了固定电池仓(如图a,b所示)。这样就降低了结构强度。右后方的支架上舵出了一个小小的天线支架(图b),就是这点突起增加了强度,相当于加固了。根据我自己这个新菜的表现来看,大部分新手降落是应该是直直的拍到地面上,很少会有用一侧或单个支架着陆的情况,在整体受力时,肯定就从最脆弱的地方断开了。

2 还是起落架

蹦了几回高,b桨就没有反应了。正常启动,有咔咔声,机机向右旋转如陀螺。小心翼翼的拆开一看:b桨大齿轮已被扫。原本应该与它亲密接触的电机小齿轮,现在身陷a,b两个大齿轮中间,转也倒是转,不过跟b桨没啥联系了。a桨大齿轮,转起来不水平。求助了火腿丁,说应该是降落时太猛,电池仓顶上去,给顶坏了。仔细的观察了下,发现起落架遮住大齿的地方被特意设计成了弧形凸起,(图c)但是我用手摁了摁就被压到大齿轮轴上去了,说明强度不够。刚开始还以为是独立的碳板哪,拆开才发现只是起落架的一部分而已。如果这部分在结构上加强一下,或者把电池仓和支架整体下调,应该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新手来讲,一个入门的机机,应该能让他放心的练,不能拘着手脚,这样才能迅速入门,提高。一个扛造的机机,会迅速把新手拉入模界,同时,在口碑和人际传播非常重要的模界,这样的机机无疑会受到更多的欢迎。

网友A:
你买错了,ESKY的LAMA没有这些问题,还有更大的缺陷在斜盘结构,等你会飞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建议很好,我尽快申请奖励一架改进后的LAMA给你。

网友:
小心操他,别太暴力,毕竟是“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错了,ESKY的LAMA没有这些问题,还有更大的缺陷在斜盘结构,等你会飞就知道了,呵呵

新手总是会被js误导,没办法
对这个jj垃圾的十字盘,colco在最关键的地方偷工减料的无耻行为,见一次骂一次

不过照lz的这种摔法,lama都能扫齿,估计没有jj能受得了

网友:
呵呵 我说怎么看不懂的呢,原来不是esky的v4,其实colcov4最大的问题是十字盘,楼主说的还是次要的,

楼主:
建议很好,我尽快申请奖励一架改进后的LAMA给你。

我可听见啦哈,我拿小本记下来

楼主:
至于十字盘,听大家说过不少,不过因为我那点点可怜的操作水平所限,还没有到观察这个问题的高度,具体是怎么样,有待深入观察。呵呵,机机现在病休中,没法继续虐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