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的工具

楼主(2007-09-05):
SJM2mm的紧锭螺丝有没有好点的螺丝刀,原厂的白色内六角螺丝刀不好用,滑丝,另外,能否出个全一些的螺丝包?????

网友:
新版本的螺丝刀是黑色的,质量好一点,我的意见是多买一两把备用。
螺丝包好象已经出了,我买过一回,不过不一定全部有齐(好象最长那种没有),大部分型号都有。

网友:
重新买个黑色的吧,6元,原配那个我第一次用就滑丝了

网友:
把头上花丝部分挫掉,后面6角部分还能用。

网友A:
新版本的螺丝刀是黑色的,质量是好一点,但要加一个T形柄的话就更容易施力了。。。。。。。。。。有待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的螺丝刀是黑色的,质量是好一点,但要加一个T形柄的话就更容易施力了。。。。。。。。。。有待改进。。。。。。

用T形柄的话,您的2mm螺丝估计全要遭殃了~~

网友:
换机的话连那个破工具都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