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0电直的BEC连接问题

楼主(2007-09-05):
各位前辈我准备用9252作为推十字盘的
舵机
,这时7。4v锂电、BEC、5。1v降压线与接收机应该如何连接,请指教

网友A:
参考一下我的帖子,里面有提到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B:
双向降压线可以串在BEC输出到接收机之间,

网友A:
澄清一下:
---------------------------------------------------------------------------------------------------------------------
600cf上的5.1v降压线不是接在接收机上的,是为4.8v舵机(一般是尾舵机)设计,如果是6v舵机,可以不用管它,就是不接!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9252的标准电压就是4.8V啊,所以才有这么一问的

网友A:
有关5.1v降压线的使用,亚托说明书里表明是用在尾舵上,至于斜盘,我认为4.8v的舵机接在6v供电的接收机通道上没有问题。如果接在总线上把接收机的电压也降低至5.1v(实际工作供电电压可能还会更低),恐怕对接收性能有影响!----------------请有特殊应用的各位大大出来说明一下 ---------------要不每个4.8v的都串一根? ···········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