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做KT板的3D机需要把蒙皮撕下来吗?

楼主(2007-09-05):
请教~~~做KT板的3D机需要把蒙皮撕下来吗?

网友A:
撕了皮强度大减,尽量找强度好重量轻的板子来做!

网友B(2007-10-08):
如果楼主做的是3D板身机当然不能撕啦,尤其是机翼,但如果是一些不影响飞机强度结构的轮廓部位,可以撕掉,然后通过打磨,增加象真度

网友C(2007-11-12):
还想波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