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问题

楼主(2007-09-05):
新买的中联炸机时把其中一根定位柱齐根摔断,剩下半截留在孔里如何取出阿?

网友:
买一个中联

其实很多炸机中联都挂的..只是大家都舍不得换...结果飞机震动像抖米..
想想也对钢铁主轴都弯了,铝的那有不歪之理..

网友:
炸下去没个头啊,不如不炸了

网友A:
回复 #1 vabene3617551 的帖子

簡單..花各20~30元找機械加工...火花放電就行了
火花放電孔很準的..直接將裡面的斷'節打掉..
我這裡有位機友上次也是這樣斷的..
後來花10分鐘找機械火花放電加工搞定...
快去吧...
價格好像不到30元

网友:
楼上的方法正确

网友B(2007-11-19):
什么是火花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簡單..花各20~30元找機械加工...火花放電就行了
火花放電孔很準的..直接將裡面的斷'節打掉..
我這裡有位機友上次也是這樣斷的..
後來花10分鐘找機械火花放電加工搞定...
快去吧...
價格好像不到30元

你说的太贵了,电火花是1毫米1毛钱,我常用的。打个中联也就2-3元

网友:
我用台转打掉原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火花放电

行话叫电脉冲,用于使用传统机加工方式无法完成或无法保证精度的金属部件开孔,一般使用石墨棒加工成所需尺寸后作为电极对金属部件进行高电压脉冲放电,从而使金属部件所需加工部位发生电蚀。另外还有一种叫线切割,原理差不多,只不过电极材料使用的是钼丝,电蚀是以线状的形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