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1hb的一点建议

楼主(2007-09-05):
拆了两颗401HB发现这个舵机把马达换掉就不会有问题了。现暂的马达过载后线圈绝缘支架立刻溶化,导致电机本身卡死,如果换成类似无刷电机的线圈绝缘会大大延长使用寿命。发现两颗马达都是绝缘支架溶化。401hb何402mg驱动板几乎一样,为了提高反应速度,减小里减速比。所以,401更容易过载。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建议厂家改进!

网友:
 LZ是有心人。
俺那个飞了很久还没坏,等坏了拆开研究研究。

楼主:
朋友的3154两颗也都是同样的毛病

网友:
如果能换成辉盛9G的那种电机应该解决问题吧
干脆直接把电子板换给辉盛9G得了

网友:
 好注意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A:
反应速度变慢,发熱量会降低.0.1/sec以上发熱量就大量降低.
原来是0.07/sec 60度,4.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应速度变慢,发熱量会降低.0.1/sec以上发熱量就大量降低.
原来是0.07/sec 60度,4.8v.

3。7V的电压直接给401HB的电机供电,10秒内就会烫得手捏不住了,是质量问题。 SJM还是承认了吧,不会影响形象的。

网友:
上图说明一下

这个问题我早就知道 只是人家死不承认

网友(2007-10-05):
黑钱的家伙,抛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