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可乐瓶做空气压力水火jian时

楼主(2007-09-05):
一定都用一部分水放里面,
不放水不行吗?
水在里面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那叫水火jian,用水作推进的,没水怎么玩~

网友:
看高中《物理》第二册中的《反冲运动 火jian》。如果加入的液体密度比水大,火jian飞得更高;如果不放水,因空气密度小,反冲作用力小,火jian也能飞起来,但飞不高。

网友A:
所谓的。。。动量守恒定理

理想状态下,发射时,水的冲理和火jian的冲量相等
冲量=质量X速度(没记错的话)

网友:
水密度比空气大

网友:
 用汞的话可以上月球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动量守恒定理

理想状态下,发射时,水的冲理和火jian的冲量相等
冲量=质量X速度(没记错的话)

对。以前飞没加水,只能飞几米

网友:
密度比水大??如果放水银肯定飞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