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铣夹头

楼主(2007-09-05):
试铣一段,铣刀不下沉

网友:
哈哈,给我铣个500玩玩先

网友A:
用普通钻夹不就得了

网友:
初具规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钻夹不就得了

普通钻夹容易下沉

楼主:
试走一刀,很平,另一路是用钻夹试的,一边高一边低,最后钻夹掉下

网友B:
放大个图片来看看!

楼主:
主轴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个图片来看看!

放大那个部位

网友A:
我那台87年产的云南钻床当铣床用 也是普通16MM钻夹  我不曾遇到下沉的情况 到是用钻头的时候容易下沉。

网友C:
 真有你的。 看来,只要想,办法总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台87年产的云南钻床当铣床用 也是普通16MM钻夹  我不曾遇到下沉的情况 到是用钻头的时候容易下沉。

钻头使用是向下压的,怎下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你的。 看来,只要想,办法总还是有的!

网友:
的确名不虚传阳刚壮实 可惜那头给搞成花柳了

网友D:
接柄伸出长了点:loveliness:
在铣时工件下面要加平行掂铁,边夹紧边敲打至平实.不然是有点危险的.
那台钳不怎么结实,下刀要小,夹紧出力要适当,小心使用为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铣一段,铣刀不下沉

   这样你的那根和我的一样了!都在外面!!

网友E:
这样做好麻烦哦

网友:
只有这样玩才有意思,帮聪明的楼主顶

网友A:
LZ说的下沉是什么意思  难道不是铣刀夹不紧收回去吗。还有 你那个夹好象不够深刀柄漏出来太长 好象也不能夹其他直径的铣刀了吧
我自己用的就是16MM钻夹 用的非常好 洗的都是不锈钢哦  洗钢筋头简直是小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的下沉是什么意思  难道不是铣刀夹不紧收回去吗。还有 你那个夹好象不够深刀柄漏出来太长 好象也不能夹其他直径的铣刀了吧
我自己用的就是16MM钻夹 用的非常好 洗的都是不锈钢哦  洗钢筋头简直是小意思/。

意思是向下走刀,是不可能的啦,都锁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柄伸出长了点:loveliness:
在铣时工件下面要加平行掂铁,边夹紧边敲打至平实.不然是有点危险的.
那台钳不怎么结实,下刀要小,夹紧出力要适当,小心使用为妙.

铣刀屁股顶到主轴接杆了,要不就把铣刀切断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好麻烦哦

我看过铣夹头一套8个规格,我也做8个,一样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过铣夹头一套8个规格,我也做8个,一样方便

这种夹刀方式同心度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的下沉是什么意思  难道不是铣刀夹不紧收回去吗。还有 你那个夹好象不够深刀柄漏出来太长 好象也不能夹其他直径的铣刀了吧
我自己用的就是16MM钻夹 用的非常好 洗的都是不锈钢哦  洗钢筋头简直是小意思/。

我也是上来才看模友们说的,铣刀外观像螺丝,旋转方向使铣刀接触点产生向下拉力,铣刀慢慢往下移,就是所谓下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夹刀方式同心度不太好。

在车床上一刀成型,应该走差不会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车床上一刀成型,应该走差不会很多

主要是2K4床子尾座的轴与主轴不在一轴线上,钻孔误差较大,尤其是较深的孔。你这铣刀柄直径是6mm吧,你如用6mm钻头,孔径肯定在6.2m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2K4床子尾座的轴与主轴不在一轴线上,钻孔误差较大,尤其是较深的孔。你这铣刀柄直径是6mm吧,你如用6mm钻头,孔径肯定在6.2mm以上。

8mm,用5mm作深孔刀慢慢车的

网友(2012-12-05):
你的J是钻改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