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07-09-06):
我刚买了一套推了500克的动力组。请问一下适合飞什么型号的KT板机型啊?请大家多据几种,我好选择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A:
适合飞行重量在300克-----400克之间的机型。

网友B:
2樓正解

网友C:
高KV(2600-3500)带小桨的飞战斗机如SU27类,低KV(900-1500)带大桨的飞3D板如330类!重量在350克内都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