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 哪个是"开始"键?

楼主(2007-09-06):
直升机加油门螺旋桨不会转?按空格键也没用.在"练习"里能飞

网友A:
ctrl +g 是开启关闭油门, 好象x 是重新开始,p 是记录下来当前的位置下次开始就采用该位置
k 是熄火

网友B(2007-11-24):
原帖由
hrw9
于 2007-11-24 21:36 发表
空格键

网友C:
是不是通道没映射好啊.应该加油就转的.你看看四个通道都起作用么?

网友D:
空格键呀!如果用了“K”键,就彻底关闭发动机了,再启动就必须空格键

网友E:
有个通道控制直机启动了(我想是识火降落的功能吧),不打开就永远都别想启动了
有些朋友不用打开,因为他的控默认就是打开的,所以加油就动了
要在游戏通道映射里设置
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网友F:
我只知道空格键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

网友G(2008-02-22):
是空格键

网友H:
看遥控通道映射里,把 smoke 那一个通道映射成空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