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在1.5MM后的钢板上刻槽

楼主(2007-09-06):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在1.5MM厚长600MM宽55MM的钢板上刻一条3MM宽长550MM深1.5MM的槽,要求不歪必须笔直,用铣床么?

网友A:
你的要求是透的槽就好办,现在有激光加工的,就可以办到了,铣床、刨床也可以呀

楼主:
哦,好的,谢谢,铣床刨床加工这类要多少钱咯,20块够咩?

网友A:
线切割也可以

网友B:
用激光最快

网友C:
电火花也行,不过最慢

网友:
最佳方案是线切割!

网友D:
1.5MM厚,1.5MM的槽直接铣透就行。

网友E:
铣刀不好吧 固定扳子都难 洗出来不会很平整。激光的设备见都难见到 还是线切割实在。就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