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业余制作条件下的弯管技巧

楼主(2007-09-06):
直径12毫米,壁厚0.5毫米的不锈钢管,想弯成直径600毫米的护圈,有简单易行的好方法吗?
望大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1、用管道施工用弯管器;
2、用一条直径相等的密绕弹簧穿入管内弯曲。

网友:
仔细灌细沙

楼主:
感谢

引用 网友A:
1、用管道施工用弯管器;
2、用一条直径相等的密绕弹簧穿入管内弯曲。

谢谢指教
想过这些方法,由于曲率不大,弯管器必须分多次操作,想弯的很圆滑有难度
灌沙子是个常用的方法,但对不锈钢可能还不够,可能还需要加热,得有个相当曲度的凹摸,边加热边成型。
用管内弹簧的方法,象弯电线管的一样,道是可以试试,由于不锈钢的延伸性相对较差,担心褶皱或开裂。

网友:
切成小段重新焊

这需要对圆周率非常熟悉

网友:
灌细沙怎么搞

网友:
用抽心弯管器

网友:
管内灌砂,两头焊死!自制一个简单的弯管架,弯至合适曲率。

网友:
还是看不明白

网友:
干什么用?说明白!才好出主意!!
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的用法!!

网友:
不锈钢装潢店有专用的弯管器,去那里看一下,又快,又有精度,又便宜.

网友:
如果是弯90度角的 什么方法好?

网友:
如果是弯90度角要看曲率半径多大。

网友(2007-10-22):
给钱,让专业人员帮忙。赫赫。

网友:
不懂来充数了,弄一个直径600毫米的(比如汽车的钢圈)然后再上面绕一圈,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