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直升机的建议

楼主(2007-09-06):
使用这种
电机
:
http://china.amb2b.com/cms/html/school/tech_research/complete_unit_tech/20070710/283.html

网友A:
有点太专业了,消化不良。但我看不懂的,就是高科技吧?

网友B:
我日,水平太低看不懂!

网友C:
这种结构的平板电机研究过,主要困难在于体积和重量都比较难以小型化,工艺上的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D(2007-10-20):
直驱的话,也不用装在机身上了,直接做成旋翼头

网友E:
汽车冷气系统的冷却风扇,就是这种电机,转子不须夕钢片,转子线圈就代替.

网友F(2007-11-29):
三寸软驱上带动磁盘旋转的就是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