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换主轴换晕了.请这个是朝上还是朝下?

楼主(2007-09-06):
两个眼和顶端的距离不一样.不知道哪边该朝上

网友:
4MM的在下面,接齿轮

楼主:
是长的那头在下面吗?谢谢

网友:
如果依相片這樣子看 ,就是顛倒了

网友:
应该是长的在下面装大齿盘,上面那个接中联.

网友A:
楼上的说反了,长的在上面,短的在下面

网友B:
装反了会有问题的,楼主可以试下,呵呵
如过装对了,中间那个被车过的地方就会在上轴承坐的上面,刚好可以固定铝套.
如果装反了,中间那个被车过的地方就到不会在上轴承坐的上面,这样你在装铝套的时候就无法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反了,长的在上面,短的在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反了会有问题的,楼主可以试下,呵呵
如过装对了,中间那个被车过的地方就会在上轴承坐的上面,刚好可以固定铝套.
如果装反了,中间那个被车过的地方就到不会在上轴承坐的上面,这样你在装铝套的时候就无法固定

网友:
长的在下面装大齿盘,短的在上面接中联

网友:
长的在下面,短的在上面,装反了的话,限位套不是对着轴上的那个槽的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下明白了

网友:
换主轴换晕了?LZ炸了几架机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