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R146IP接线

楼主(2007-09-06):
刚收到6EXHP遥控器不知道R146IP上的6个插座的接线怎么接,有在用R146IP的麻烦详细的告诉我一下,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1、副翼
2、升降舵
3、油门
4、方向舵
5、GYRO
6 / B、主旋翼螺距 / BATT

网友:
3樓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副翼
2、升降舵
3、油门
4、方向舵
5、GYRO
6 / B、主旋翼螺距 / BATT

你这么讲,保证楼主看不懂

1、CCPM前置舵机之一(可任意选择其一)
2、CCPM后置舵机
3、电调
4、陀螺仪
5、插陀螺仪双感度的插头 (不是双感度的陀螺仪,这个插座就空着)
6、CCPM前置舵机之一(剩下那个没插到1里的)

最后,陀螺仪输出直接插尾舵机

网友:
6楼好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