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3个需要改进的地方

楼主(2007-09-06):
买了GL450B,总体不错,说下3个需要改进的地方。

1、相位器和中联的两跟针配合间隙过大,这里的改进我想不难吧,搞不懂厂家怎么设计的,这么大的间隙
2、SF臂的固定螺母罗纹部分太长,且螺母直径小于金属摇臂的那个孔,这里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平衡翼这里虚位达正负1度左右
3、应该做KIT版本的,装好的装配质量差不说,运输过程还容易坏,我的倒手后稍微看下了就全拆了自己动手装了一遍,装好了看着都舒服很多

还有个建议就是出厂前可以对尾浆夹部分的重量控制的精确点,可以做个动平衡,我的尾浆夹自己把一个打磨掉好多重量才使2个尾奖夹重量相等,一开始尾巴震的厉害的很,调整好了整个机子震动基本没有了。

总体来说,比较满意,第一和第二两点模友可以自己动手改进,难度不大,GL的服务很不错,到手的机子有个零件有点问题,跟GL老大说明情况,立马邮了个新的过来

网友:
好的服务,一定要支持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有大家的支持.....

我们一定会以更好的服务答谢各位模友

希望各位朋友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联系我....

网友A:
我觉得GL三个最需要改进的地方应该是:
1.中联。GL的金属件其实大部分都还说得过去,但是中联确是所有市面上金属机种最差的。安装完毕之后晃动很大,甚至连许多塑料中联都不如,这是最需要改进的地方。
2.脚架。一直想不通,为什么GL一直坚持要用那个超级难看的外八字脚架??新出的机身极其难看的小鸟平尾和GL字母垂尾已经改了,但是外八字脚架依然保留。或许这样张开可以使飞机站得更稳,降落更容易,但是稍微能够控制飞机的人都不在乎脚架宽出来的那么一点点距离,至于新手,这么一点点又不够(还是使用练习架吧),所以建议GL还是改一改那个及其难看的脚架。
3.整机组装标准。朋友前几天购买了2880套装,拿到被GL装配完毕的机子,简直看不下去,走线极其随意,设备固定极其简单,只好拆开重新安装一遍。既然要做,就要做好,精心研究一下布线和设备的安装,把电调那么随意的挂在侧板上,显得完全就是粗制滥造,这些细节都是一个产品的脸阿~

总之一点,希望GL能做得更好

网友:
我觉得8字脚能吸能,减震好,重着地时有很好的缓冲作用吧

网友:
良好的配合是拿银子砸出来的 砸少了东西自然就这样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GL三个最需要改进的地方应该是:
1.中联。GL的金属件其实大部分都还说得过去,但是中联确是所有市面上金属机种最差的。安装完毕之后晃动很大,甚至连许多塑料中联都不如,这是最需要改进的地方。
2.脚架 ...

感觉脚架是要改进一下,外八字的脚架真的看起来很不舒服!

网友:
外八字的脚架其实一点都不耐摔,特别是螺丝安装靠外的那个地方,力学设计不合理,稍微降落几次速度大的,那里就会断开。

后来换了亚托的那种类型的脚架,到现在大桨换了7、8付了,脚架还是完好如初。

LG这种别样的设计吃力不讨好,赶快改吧!!!!!!!!!!!!!!!!

网友:
改成500得脚架就飞场漂亮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