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ZXTM40改为数控,但Y轴的回差咋这么大,有1mm

楼主(2007-09-06):
不知不马虎的是不是也是这样,还有电脑控制软件不知有没回差补偿这个参数。
X轴的回差还可接受,用来回摇动X轴感觉不到什么回差,但Y轴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 ZXTM40要改为数控,还是换滚珠丝杠吧!

楼主:
换滚珠丝杠那该多破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滚珠丝杠那该多破费呀

把ZXTM40改为数控改数控不破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