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踏出改船一小步

楼主(2007-09-06):
小弟观贴数十天,收获不少,上月购入小蓝鲸一部,60CM左右,内里已经全拆,现DIY一个小小水冷套,厚着脸皮放上来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谢谢. 图中顺序是由上至下,谢谢各位的意见先.

网友A:
不懂,你都用铜管了,外面还包什么啊,没必要了,只会增加重量,而且铜管弯的水冷不好,冷却效率低,阻力大,自重大
直接换成铜皮包的吧,翻翻以前的帖子,有很多的

网友B:
 做水冷尽量不用管子类的,,,,,,用PVC管+O圈

网友C:
你这个铜管做得比较饱满,但是大家给你指出了,这种水冷的效率不高,你可以参考以上的做法,也不费力,而且效果较好,祝早日成功

网友D:
用导热硅胶就可以少几圈了
不过这种的效率比较低,用铜套或塑料套那种吧

楼主:
 原来做得多了,还想着能更好呢,原来真是画蛇添足了啊.还是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哈哈

网友E:
是车用电机吗?看着像。

网友:
有水冷散热总比没有强了

楼主:
今天吸收各位的建议,改进了一下思路,找到一家PVC管的地方,一米30元,准备搞一下,哈哈,期待啊,明天拿着电机到那买.

网友F:
1米30M这么贵?

网友B:
 哪要这么贵啊,,,,一米才5元左右啊!

楼主:
天,还好先在这里说一下,不然上当了,兄弟们您们在哪买的啊,一米5元??

楼主:
先打听好了才买吧,决定了

网友F:
我一般一买一大条,不知道多长,大概4-5米,十多块~

网友B:
 准确说是一条5元,,要看管的管径大小,,,小的便宜,大的贵,我们用的通常很短,没必要买一条的,,看看有没有地方弄点,,

网友F:
忘了一句,,好像有一种是这么贵的,是泥黄色的那些不是PVC是另外一种,是PPR水管中最好的~

楼主:
汗啊,今天见的是全透明的,商家给我开1米30元价格是不是JS了呢?原来一条才10元左右算高价的了.明天到大德路逛逛先,谢谢兄弟们.:loveliness:

网友F:
大德路??一齐吧,我们明天也去,广州的 ~

楼主:
楼上的C兄麻烦收信息,哈哈,好呀,大家一起逛逛,顺便可请教下改船.

网友G:
如果知道电机的参数再决定电压桨径,若非不是追求极限,20T以上的540不一定非加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