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相当于多大的飞机,50级?30级?

楼主(2007-09-06):
电池
用多少伏的,22。2伏行吗

网友A:
大小应该是12级的油机左右吧...SJM500的机子就是两个电池串联的.也就是22.2V

网友B:
SJM500电机的KV应该很低了?不知是多少?一般来说高电压低KV的效率会高些的!

网友C:
和400、450的大小对比照片

网友D:
还是蛮大的哦

网友E:
比30级小一点,算准30级吧。

网友F:
SJM500电机的KV好像是1000左右。

网友G:
应该和30差不多吧!

楼主:
好像北京玩这种飞机的不多

网友C:
原帖由
君威
于 2007-9-7 10:34 发表
好像北京玩这种飞机的不多
还没正式销售,我这是小白鼠版。

网友H:
应该是比450大一些,比600小很多

网友C:
都装上头罩的话450和pro差不多长,就是比pro明显高。
上面第三张照片就是pro、450、500摆在一起的照片,明显比450长出大半个脑袋,而且是大脑袋。 实际上比黑鹰500都明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