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浆打成这个样子要不要修啊

楼主(2007-09-06):
今天去试飞,结果大桨打在草地上 了,打成了这个样子,请问各位老大这样影响飞行不 ,要不要修,这个桨是玻纤的,怎么修啊?

网友A:
没见图,不过建议如果开裂了就要换,安全才是第一的。:loveliness:

网友:
裁短一点继续飞行.

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图,不过建议如果开裂了就要换,安全才是第一的。: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试飞,结果大桨打在草地上 了,打成了这个样子,请问各位老大这样影响飞行不 ,要不要修,这个桨是玻纤的,怎么修啊?

如果只是图中的损坏,应该可以加树脂胶或者502什么的胶水补好,砂纸打磨光滑,不会射浆D

但是外形、配重没有补好的话会有双桨。

不如送给俺吧,俺改雷鸟的浆用

网友:
终于看到图了。
安全问题倒不严重,不过估计双桨或震动会跑不掉。

网友B:
没事,不断地灌点502,让他干透固化,再修整翼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不断地灌点502,让他干透固化,再修整翼形就可以了

不过SJM的玻纤桨重量比较轻,估计这样修容易震动,不过楼主不妨先试试。

网友:
哎,还是换掉吧,安全重要.

楼主:
不好意思,请问谁能详细解释一下什么是双桨,什么是射桨

网友:
这种情况只要桨不软,用502粘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
换掉吧。震动会伤害飞行和昂贵的电子设备,飞行性能又不好。

网友:
修完配配重,航线应该还能用

网友:
有钱就换,没钱就不换也能飞的

楼主:
不好意思,请问一般怎么做配重啊

网友:
俺也差不多是菜鸟,多看老贴有不少帮助
再去esky的网页上下个飞行手册看看

两只浆如果旋转不在一个平面,叫双桨
射浆,就是奖不够结实,在离心力作用下离开旋翼头飞出来,杀伤力很大D,动辄见血

平衡,就是两只浆旋转时的离心力要相同,不同的话就会有强烈的垂直于主轴的震动 ,会损坏机体、轴承

一般调整平衡,土办法如下

首先,称量两只浆的重量,相差小于0.1克就行了,(我这么做的,老鸟补充)

然后,两只浆用钢棒穿在一起,一边一只,用橡皮筋或细绳固定一下,再把钢棒用两个刀片顶起,轻的那只会翘起,贴胶布加重量,直到两边基本平的。天平的原理

钢棒可以用新尾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