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ax66 ADT的问题(还没解决,着急,在线等)

楼主(2007-09-07):
刚买了一个蓝箭的6通接收,配了接收晶体,原来的发射晶体没有动,两个晶体都是40.770的。
可是接收机现在无法工作,初步怀疑两个可能:
1、发射机默认是SPCM制式,而蓝箭的接收是FM制式,是不是这两种制式不匹配?如果要把发射机调整成FM制式,应该怎么操作?
2、怀疑晶体也分SPCM和FM,因此新旧两个晶体无法配合工作。
以上都是自己猜测的,请高手们帮忙诊断一下啊,着急,在线等!

网友A:
按住MODE再开机?好像是这个方法
选择调制方式

网友B:
必须把发射机调到PPM状态.
进入系统菜单调.按住MODE(2个键同时按)再开电源.

楼主:
先谢谢两位帮顶!
进入系统模式了,可是里面只有几个菜单:
1、TYP
2、MDL
3、RST
4、SW
5、WNG
6、MOD
认得TYP是选择直升机或者固定翼,MDL是用户自己存储的模式,RST是重新回复设置。
其他的都没有用过,感觉应该是MOD,因为只有两个选项,1或者2,是不是1是SPCM,2是PPM啊?

网友C:
MOD
应该是美国手,日本手吧

网友B:
就是你说的MOD.
完整的就是:MODULATION MAX66上就是MOD.至于1是SPCM还是PPM.你两个都试一下不就可以了?

楼主:
MOD不是设置PCM或者PPM的
专门有另外一个菜单
已经设置成PPM了
可是接收机还是无法工作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可能?

楼主:
着急,顶起来,等!

网友D:
请你先把设备调成PPM制式,如果没有反应,就联系销售商或你的卖家,确认你买的接收机是配JR的吗?或是晶体,具体的我记不清了,F和J的接收不一样,一个是上差频,一个是下差频。
建议楼主这事处里完后学习一下航模遥控器方面的知识,很有必要。
JR遥控编码方式有两种ZPCM和SPCM,ZPCM是老的编码方式,已经废弃,现在的编码方式是SPCM。PPM是一个航模通用的编码方式,易受干扰。
AM及FM指的是无线电上的二种不同的信号调制方式,AM是调幅——使无线电波的幅值按照调制信号改变的调制方式叫调幅;FM是调频——线电波的幅值按照调制信号改变的调制方式叫调幅。
用语言打个大概的比喻就是,PCM指的是语系:英语、汉语、法语、德语……;FM、AM指的是表达方式:用旗语、用信号灯、用狼烟……

网友E:
把控设在PPM模式下,再确认频点是否一样。如果还不行就找卖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