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用铣床上加工木头,用铣钢的铣刀行吗?

楼主(2007-09-07):
急急急

网友A:
可以,但最好用雕刻机用的铣刀,比较锋利,广告店割字那种。有3.175和6.35直径的,一般5-8块钱,转速要尽量高。我在雕刻机上铣没问题的,转速1w9k-2w1k转,但要求木质要好些,一般硬木就可以。进刀不能太大,走刀不能太快,主要看木头的性能,试试就可以掌握。

网友B:
很粗糙的,原因是铣床转速低,铣刀是为切削金属设计的:loveliness: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木工铣刀便宜啊,直刀才2块一支,硬木用金工铣刀也可,软木则容易积屑。

网友E:
完全可以,
金属铣刀的刃大都是螺旋的,低速旋转比木工铣刀的直刃低速效果要好的多,但低速对于复杂形状或软木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F:
我问过专用的螺旋形木工铣刀..要187块钱一把..   问卖家木工的螺旋铣刀和金工的螺旋铣刀有什么区别,他说区别仅在于刃的角度不一样,材料这些都相同...   我见淘宝上金工才卖十几元一把

网友G:
我一直都是用普通金属铣刀来铣削木材的,上次本来专门买了一把木工铣刀,结果到最后还是忘记用了。
关键还是看你的要求了,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兼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