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困难.请说说原因

楼主(2007-09-07):
我的西尔460线圈烧了,没办法只有重绕.  7线并绕7圈, 用3角形接法.  原来的好象就是这样,但是启动不是很顺利.  时尔能启动,时尔启动不了.   而且电池  电调  电机  都发热.   实在是不想拆了线圈重绕了,绕了10多次,手都疼了.

网友:
破漆了吧

网友:
最快的方法是买过一只..

哈哈,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网友A:
7线7圈,匝数少了点
我自己绕电机也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或者换个大点的电调试一下
我用25A电调带动,70%油门的时候会有点顿,换40A的就好了
你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线7圈,匝数少了点
我自己绕电机也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或者换个大点的电调试一下
我用25A电调带动,70%油门的时候会有点顿,换40A的就好了
你试试看吧

我用的就是25安的电调.,也许启动电流需要很大, 但是没烧线圈时是很好启动的 .线圈数是7并7圈.  试试5线十绕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70%油门时有一顿一顿的感觉。用过几个马达都一样,从未重新绕线,其中有一个GS外转子。试过2个电调是好y的,18A,25A。设置均正确。问题在哪?

楼主:
问题解决。 用0.35的线  3股10圈,三角接法。 就是推力小了点,电耗的慢了。 电机,电调,电池没那摸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西尔460线圈烧了,没办法只有重绕.  7线并绕7圈, 用3角形接法.  原来的好象就是这样,但是启动不是很顺利.  时尔能启动,时尔启动不了.   而且电池  电调  电机  都发热.   实在是不想拆了线圈重绕了,绕了10多 ...

以乎Y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