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03挂了谁知道这是什么?

楼主(2007-09-07):
PG-03挂了谁知道这是什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红圈中的元件是贴片电解,红圈下边是三端稳压片------输入5V,输出3V。

楼主:
那么那个贴片电解从哪能买到?型号是多少?

网友:
象电容。。。。也象2极管
找个旧手机拆把。;注意找耐压相同或者高的。
如果找不到
你可以先试试把电容摘掉。如果是他的问题一般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圈中的元件是贴片电解,红圈下边是三端稳压片------输入5V,输出3V。

我没仔细看旁边的字母C, 电容没错

楼主:
行,我完了是一下,谢谢各位了先

网友:
如果只是电容坏了,pg-03应该还能用,估计还有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