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侧板也收到了,非常漂亮

楼主(2007-09-07):
非常感谢nitejhubing
东西昨天就收到了,只是昨天忘记带回家,所以没上图
侧板做的非常好,边缘非常光滑平整,白色的侧板也非常好看啊
还送了两根连接柱,不知道该放哪里

想到要把机机全部拆掉重新组装一次,我就

网友A:
其实应该3根,实在是材料不够了,先装在前和后,请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应该3根,实在是材料不够了,先装在前和后,请看图

我一根都没有.自己找试试.谢谢nitehub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装漏了,实在解决不了,我给你寄。

网友:
nitejhubing是在太强了,板子无论是质量还是做工绝对不在飞越,安大这些厂家之下!

安装孔位非常准确,建议如果wing是在没办法解决飞机底板问题的情况下可以批量采购nitejhubing的侧板,配合上wing的金属件,绝对能使wing上一个档次,成为精品!:loveliness:
当然如果能用炭纤维板做更好不过

网友:
你能喜欢我特开心,但别这么夸,WING、安大、飞越印象都不错,别把我往沟里推

网友:
430XL电机装不上 很漂亮颜色很清爽
谢谢nitejhubing

网友:
是不是底板开孔小了?

网友:
我的今天收到了,谢谢nitejhubing

网友:
我的还在路上,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