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夜航灯

楼主(2007-09-07):
请教大家啊,哪里可以买到航模夜航灯啊?

网友:
自己做啊。

网友:
路过!我也好想有夜行啊◎!可是晚上就甚么也看不见了,有灯也不知道状态啊!

网友:
最好带顺序闪烁的。

网友:
自己做吧,不难。

网友:
我用打火机里面拆出来的7彩LED   正好是5V供电

今天又弄了个,小孩玩具项链里的也是5V供电,红绿蓝3色顺序闪

网友:
焊上舵机线,就可以直接插接收机上了

网友A:
刚做的直接在接收机取电,最多接15个LED,可闪烁,闪烁快慢可调!

网友:
准备晚上飞.

网友:
晚上飞?炸机几率很高。

网友:
楼主,那样的灯没有开关的要不要?

网友(2012-12-05):
引用 网友A:
刚做的直接在接收机取电,最多接15个LED,可闪烁,闪烁快慢可调!

这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