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把EPP 飘飘机装了副翼

楼主(2007-09-08):
有没有人把EPP 飘飘机装了副翼     装了副翼后 飞行稳定吗? 因为有上反角  加了副翼  飞行还稳定吗?各动作能作出吗?

网友A:
俺,老版的飘飘可以装,新版的那个叫好小子的不能装。
装了效果不错啊,哈哈,想飞动作当然可以,俺还举着两只水鞋倒飞呢
主要是俺习惯了副翼飞行,新版的那个俺也有,实在不习惯没副翼,就干脆启用混控用副翼控制方向了。当然,把方向舵机插副翼通道上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老版的飘飘可以装,新版的那个叫好小子的不能装。
装了效果不错啊,哈哈,想飞动作当然可以,俺还举着两只水鞋倒飞呢
主要是俺习惯了副翼飞行,新版的那个俺也有,实在不习惯没副翼,就干脆启用混控 ...

我说的就是 老版的飘飘  不是好小子

网友:
我的飘飘机炸了,没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下啊

网友:
可以加副翼我的就加了。加装的还算成功。改天发一个照片我想你可能一看就明白了。而且也可以把翅膀拿下来,方便携带

楼主:
哦 好啊  期待看图`

网友:
摄像头拍的,凑和看吧

楼主:
哦 你加的是用什么材料啊?是不是KT板啊?

网友:
EPP 飘飘机本身就带副翼,不过原来设计的副翼是粘死地.现在我们需要把它粘上后改造!

楼主:
加了副翼  效果不怎么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副翼  效果不怎么理想```

能否更加详细说明一下

楼主:
我用了2种加副翼的方法  1:切副翼  要在切前预算好动力学 和很多数据  才知道要切多少 切成什么形状 翼型的后掠度打磨多少    切好后 和机翼连接也很关键 一点没做好 飞行时就不稳定
本来3通飘飘机因为有上反角  倒飞掉高度厉害 也不稳定  侧飞就别谈了。。

2. KT板加副翼 问题也出来了  加多到尺寸 厚度等  我发现数据不对点 效果都不好 KT板还要适当打磨后掠翼型 边缘。。。

我仿佛做了很多次  做大最好了  飞行效果还是不好   3通飘飘机因为有上反角  除非要调整上反角  这样效果才好点```

楼主:
现在我在模拟飞行G3.5里 的YAK 54   飞习惯了   现在飞3通道的 一点不爽啊``
所以现在我直接不玩3通道的  就是休闲机  我都是玩4通道的  比如塞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