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G-401HB尾舵机装调

楼主(2007-09-08):
http://www.sjmrc.net/UploadFile/20079813254783.rar

网友A:
先高亮显示,过阵子想沉的话再置顶。

网友B:
呵呵!我一直就是这样调的。

网友C:
再补一点 本人已经查出这个数字舵机的质量问题在那里 这是个严重危害问题
请大家三思
这个不一定是在安装时才会出问题其实随时都会发生
不要让大家心爱的机机从高空摔跟头后果大家心里明白
不是在开玩笑
请大家考虑清楚

网友D:
只调行程不管用的,我们行程都是调好的
行程调好了还是会高温,因为舵机力不够
我敢说,这个舵机再多1KG力就不会这样了,可惜没有

网友E:
看來我調的 算正確

网友F(2008-02-19):
不到10秒后壳就烧出一个洞,寒心!!!!

网友G(2008-06-19):
中立点没有调好一般会烫,不要认为用了401中立点就不要调了,这是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