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老大,刚买的pro用主轴座有疑问

楼主(2007-09-08):
刚买的主轴座发现上面只有两个定位螺丝孔,怎么回事?

网友A:
我的也是,机身板上开了四个孔,原装主轴座只有两个孔,就用两颗螺丝固定,新机这个样子到现在已经飞了大半年了。
请SJM解释一下。

网友B:
应该是减重 ,多2个螺丝会变重的

网友C:
原来应该是4个孔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是4个孔,新买的变成两个了

网友E:
原来是两个孔.后增加为4个孔.

楼主:
突然少了两个固定螺丝,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A:
我那个从过年前飞到现在,还炸了N次,那个地方都没松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