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推旋转的时候嗒嗒响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9-08):
500已经装好,发现旋转起来的时候,尾推嗒嗒响,昨天晚上弄到很晚,应该不是皮带,螺丝也都上很紧了。
因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目前还在排查中,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尾推轴承坏了跟我的GL一样很难换的

楼主:
不大象是轴承坏,因为把螺丝松到某个程度又不响了。

网友B:
是不是皮带扭了
如果400扭了皮带明显难转,但500用手还是可以很顺畅的转动
那时我也证明不了是皮带,后来不管3721,分别向左右扭一圈试试,左右两次后有一次碰对了,之后就不响了

网友C:
装配问题

网友B:
装配问题是要留意的,因为我的机子就发现过尾桨中联装配有问题,还有铜球上的副翼杆固定螺丝有松动,新机回来一定要详细检查一遍。:loveliness:

楼主:
多谢楼上的,皮带已经重新装了一次,整个尾部给我卸载了,拆出近20个轴承 ,目前正在重新安装: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