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外圆成多边形怎么回事

楼主(2007-09-08):
小弟我一台仪表机床0620,车削外圆时成了多边形,[!21ki@][@21ki!]
我现在确定的是机床肯定没问题,因为我换另外一个夹具时(其他条件都不改变,包括刀具与装刀)车出的工件圆柱度误差小于1个丝,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夹具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夹具的问题出在哪?[!21ki@][@21ki!]
请版版和各位大哥赐教[!21ki@][@21ki!]
注:用弹簧夹头夹持工件,工件长45,直径2.34,加工余量0.48

网友:
数控车床车多边形倒是很容易,可以车出精密的直边多边形。
不知道你那车出的多边形精密度如何。

网友:
工件的圆柱度超差首先跟主轴轴承精度相关,主轴加力用千分表测一下便知。

网友:
这床要挂了

网友:
呵呵,数控车床是可以车多变形的,不是车床快挂了
原理类似于凸轮(工件)凸杆(车刀)
网络上有这些加工视频的

网友A:
直径2.34,悬长45?嗬嗬,想不成多边形或滥表面都成问题!先看车刀角度对不对,再看安装对不对。。。。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原因出在  转速快  夹头  产生了斜度   后面夹住了  前面没有夹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2.34,悬长45?嗬嗬,想不成多边形或滥表面都成问题!先看车刀角度对不对,再看安装对不对。。。。

只要换另外一个夹头(其他条件都不变),圆度误差就很小
   所以能肯定不是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出在  转速快  夹头  产生了斜度   后面夹住了  前面没有夹住的问题

只要夹持紧了那还是圆周运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