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7-09-08):
飞机在助跑时,总向一边倾斜,并有一边翅膀向上翘.是副翼或机轮不正的问题吗?请老鸟赐教.:loveliness:

网友A:
我不是老鸟,但也提点建议。
停机的时候平吗?排除起落架的原因后,看看副翼,左右两边偏角一不一样,还有当时是否有侧风。主翼与平尾是否保持了水平。

楼主:
降落时也一样向一边跑偏.